楼主(2014-05-06):
以前一直用三菱Q、FX进行各种程序、通讯的编写。上个礼拜开始学习西门子,有个困惑想请教下各位大侠,FB与FC的区别能通过实际程序中的应用进行解释下吗?网上我也查了很多资料,大概的理论道理我也看了很多,可还是搞不明白,在实际运用中它们究竟有什么区别!比如说,什么地方只能用FB,而FC没有这个功能等等等等!
谢谢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举例: 现在一个项目要用到 星-三角 启动 3套
架构都是一样的,但星三角需要定时器吧,每套各一个,
如果你用FC 只有局部变量,你的定时器,就没办法了,那么如用 FC ,那就必须写3个FC,这样子程序的优势就没有了
如你用 FB  有静态变量,就可以用一个 FB ,3次调用,每次分配不同的背景数据块就可以了

网友B:
不会吧?
FC只写一个就可以,然后再在OB1里面调用3次,每次调用,分配不同的实际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例: 现在一个项目要用到 星-三角 启动 3套
架构都是一样的,但星三角需要定时器吧,每套各一个,
如果你用FC 只有局部变量,你的定时器,就没办法了,那么如用 FC ,那就必须写3个FC,这样子程序的优势就没有了
如你用 FB  有静态变量,就可以用一个 FB ,3次调用,每次分配不同的背景数据块就可以了

用一个FC程序,OB里面三次调用应该也可以的啊!您所指的是不是三个电机的定时时间不一样的时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一个FC程序,OB里面三次调用应该也可以的啊!您所指的是不是三个电机的定时时间不一样的时候?

定时时间不同也可以在OB块里调用的时候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