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7):
我在用pro-face人机下载程序时,过会就弹出transfer pmgr1.exe应用程序错误,“0x7c92100b"指令引用的“0x000000034”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要终止单击确定,要调试单击取消。 请教各位大侠了,谢谢

网友A:
每一个屏都是这样的吗/

楼主:
没有几个屏,我的这个屏是 GP570的,用的是 pb3的软件,总是到 大致一个位置 就报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几个屏,我的这个屏是 GP570的,用的是 pb3的软件,总是到 大致一个位置 就报错了

1.電腦系統問題,你的電腦操作系統是?
2.軟體安裝出現問題,建議卸載后重裝試試

楼主:
电脑系统是 XP SP3系统,软件曾卸载安装过,以前也是 一样的,我用的是GP-PRO/PB3的软件,会是 软件 选的不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脑系统是 XP SP3系统,软件曾卸载安装过,以前也是 一样的,我用的是GP-PRO/PB3的软件,会是 软件 选的不对吗?

1.换台电脑或换台人机测试
2.换数据线试试,数据线是正版GPW-CB03/CB03?

楼主:
我用的应该不是 CB03 ,我用的是 9针串口线 转tool工具口的数据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应该不是 CB03 ,我用的是 9针串口线 转tool工具口的数据线

你的GPW-CB02是否是原裝正品?

网友C:
一般出现内存不能为  读/写   情况,操作系统的原因占多数,其中包括什么管家卫士等软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