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7):
颗粒或者其他包装机也可以啊,只要有计量称重真空包装功能都行啊

网友A:
控制是根据硬件加以实施的,你都没有硬件,怎么写程序
这个只是我的毕业设计,并没有实物硬件或者写完程序生产硬件,我只是根据市场已有的写一个大概的程序

网友B:
楼上的说的是啊

网友C:
要做这个项目的找我嘛!什么控制要求都帮你弄
这个只是我的毕业设计,并没有实物硬件或者写完程序生产硬件,我只是根据市场已有的写一个大概的程序

网友D:
可以借鉴一下食品包装机,原理是一样的。
那你有食品包装机的程序,这个只是我的毕业设计,并没有实物硬件或者写完程序生产硬件,我只是根据市场已有的写一个大概的程序,

网友E:
要做这个项目的找我嘛!什么控制要求都帮你弄
这个只是我的毕业设计,并没有实物硬件或者写完程序生产硬件,我只是根据市场已有的写一个大概的程序,其实我就是不大清楚茶叶包装都有什么控制要求,知道的话编程应该不是很难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F:
找高手吧,花点钱学习点经验

楼主:
这个只是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我没见过茶叶包装机,靠着查到的资料写了程序感觉不靠谱,所以来求前辈找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