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怎么接线

楼主(2014-05-07):
谁能帮我介绍编码器接线,,,只接AB正弦就可以,,都接那些线,,谢谢

网友A:
电源线你得接吧

网友B:
接四根线

网友C:
两根电源线,两根A、B相信号线。编码器上面应该有接线图吧。
我就这样接的,但是西门子200显示不出来脉冲,找不出来 原因

网友D:
一般编码器都有接线标示,2根电源,2根信号。

网友E:
没设置脉冲捕捉位吧,去设置一下看看

网友F:
西门子的你得注意你编码器的输出类型了!

网友G:
硬件线路接的对不,还有程序写的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