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7):
画面打开启动,然后就消失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是系统不兼容嘛?

网友A(2015-01-01):
肯定兼容

网友B:
WinCC_flexible_2008_SP4在WIN32位安装都不能安装

网友C:
引用第2楼as5037456于2015-01-03 09:13发表的 Re:WinCC_flexible_2008_SP4在win7 64bit 安装后,不能正常启动,因为啥 .. :
WinCC_flexible_2008_SP4在WIN32位安装都不能安装

PC应用能力需要修炼一下。

Good Luck~

网友D:
64位机是不能装的   要把系统改成XP专业版的 或者 WIN7 旗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