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装完打开软件报错

楼主(2014-05-07):
请教各位大师,我在安装完GP7.0软件后,打开时却出再了如下问题:
0x4100b78f指令引用的0x0000000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正确的软件安装步骤是什么,怎么解决这么个安装问题
尚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55379.html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的情况是在软件装完后,打开软件时出现内存不足显示。在安装时我将360安全卫士和杀毒软件都关闭了。是不是安装有不对的地方,请再赐教,谢谢

网友B:
即使安装正确,安装编程软件的电脑操作系统,安装了460安全卫士和PP电脑管家等,只能搏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