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USB驱动问题

楼主(2014-05-07):
我的电脑是WIN7系统,刚刚把GXWORKS GXDEVELOPER等软件装好以后准备装USB的驱动,发现我安装驱动的时候老是会显示安装失败!!!而且我USB线插到电脑上后电脑无法识别,三个USB 插口都插了一遍以后,你再把USB线插到电脑上去就没有反应了,在设备管理器里面也看不到有驱动,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电脑是Windows7多少位的?把编程线先插在电脑上,再装驱动试试。
这是我之前买的三菱SC-09编程线带的驱动,你试试。
SC09是FX的吧,我的是Q系列PLC,我用的不是USB转圆孔插头,是那种扁平的USB线,电脑是64位的
RS422 Driver.rar

网友A:
SC-09驱动安装说明
RS232 或 RS422驱动安装说明.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