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VB与西门子200PLC通讯啊

楼主(2014-05-07):
西门子200PLC软元件对应的地址是多少?通讯格式和三菱的差别大吗?有人做过吗,给个简单的样例和源代码,能强制位元件ON、OFF和对数据寄存器的读写。

楼主:
VB中用的控件有:两个按钮、两个标签Label、一个定时器timer、一个通讯控件MSComm1.
如图所示:

楼主:
只能实现简单的M0.0 ON、OFF。
由于上位机PC要先发出执行命令,PLC响应后,PC再发出具体命令,所以用到了一个定时器timer1.
压缩文件中有源代码和源文件以及可执行exe文件。
下载积分:+1(xxx1210) 不错,谢谢。

网友A(2015-01-16):
太高深了 不知道干什么的?
下载积分:+1(baoshiyuan)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