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助,三菱FX2N与安川A1000通信问题

楼主(2014-05-07):
我通信后能控制变频器正转,停止,但读运行频率时转速惆高点就显示读到的数据个数为0,刚起动时变频器运行2.50HZ,应答数据在编程软件监视下显示250,调快了就没有数据,显示读取数据个数为0,是什么问题啊,变频器面板给定频率,485通讯50CM距离,RTU协议,波特率9600,请高手指教!
学习

网友A:
一般由电磁辐射引起的通讯异常,可增加通讯超时继电器d8129的值(或提高通讯波特率,不一定有效),可能的话电动机到变频器采用带屏蔽线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解决了,是发送方式的问题。
学习

网友B:
同步不了
求助,三菱FX2N与安川A1000通信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