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EB8000的图库保存地址

楼主(2014-05-07):
如题,请问威纶触摸屏EB8000软件图库安装地址是在哪个文件夹下面?现在家里有台电脑,在家里做的工程去公司打不开,说缺少图库,想把图库也一起拷过去。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在源程序电脑上打开软件,关闭工程,在工具选择压缩/解压缩,将源程序压缩成CMP格式的文件.
将压缩CMP格式的文件拷到另一台电脑上,同样,打开软件,关闭工程,在工具选择压缩/解压缩,将压缩成CMP格式的文件解压就OK.
下载积分:+1(yzf568)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weiretan)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小陈故事) 热心助人!

网友B:
\EB8000\library
下载积分:+5(weiretan) 真诚感谢!

网友C:
原程序的xob文件在新电脑上反编译一次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