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下STEP7 5.5SP2通过MPI如何下载程序啊?

楼主(2014-05-07):
虚拟机下STEP7 5.5SP2通过MPI如何下载程序啊?谢谢了,最好详细点

网友A:
PG/PC正确设置通讯参数,连接PLC,选择MPI,下载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PC正确设置通讯参数,连接PLC,选择MPI,下载就行了啊。
请问版主这个怎么解决呢??谢谢拉

网友A:
正确设置MPI地址和通讯速率。
盟主

网友B:
用虚拟机下载最关键一点是你的虚拟机能够检测到你的下载线,如果检测不到你连接的设备,一切都是空谈,只要检测都到了连接的设备,他跟实体机没什么区别。

网友C(2015-01-06):
用虚拟机下载最关键一点是你的虚拟机能够检测到你的下载线,如果检测不到你连接的设备,一切都是空谈,只要检测都到了连接的设备,他跟实体机没什么区别。
汤

网友D:
虚拟机用MPI线时候,主机里要安装MPI线的驱动 或者 simatic net,不然主机会不认设备,然后就连不上了

网友E:
在VM8中我用STEP7 5。5SP2+driver monitor用5711与6SE70 DP板做过尝试,能连上,但是稳定性不好,经常要试好几次,连上了有时也会断掉。所以你这想法肯定能实现,但稳定性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方法同普通系统是一样的,但是你得在启好虚拟机后再将编程电缆插入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