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真心疑惑,求老师解答!!!!感激万分!!!

楼主(2014-05-07):
本人最近在接触欧姆龙CP1H系列的PLC,其中有个疑惑解不开,望论坛里的老师们不吝赐教!!!本人感谢万分!!!
这两张图片分别是我用脉冲定位指令的CW、CCW时读出的脉冲量当前值,为什么CW时是正常的5000个脉冲,但是反转后,即CCW放心后值变的这么大????
虽然伺服电机转的脉冲量也是5000个,但是我想读出脉冲量当前值,可是这个值······这是为什么啊···求老师解答!!!
正儿八经的~

网友A:
不用指令!直接看看A276 A278 A322 A324 是什么东东!

网友B:
LZ你选择的显示方式是十进制,不是带符号的显示,所以当出现负数的时候是用补码的方式显示。你把显示方式改成带符号十进制显示就OK。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老师!!!我已经知道了·····谢谢!!!!
正儿八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