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IF02 win7驱动

楼主(2014-05-07):
跪求欧姆龙plc编程电缆cif02驱动,支持win764位的
孤帆远影

网友A:
OMRON自家的,则安装好编程软件就自带了,如果是山寨的,则需要根据芯片找对应芯片的驱动。

网友B:
找官方软件比较好

网友C:
2楼正解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编程电缆连接电脑后,显示不能安装驱动,求求高人指点啊
孤帆远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