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68DAVN模拟量控制富士变频器

楼主(2014-05-08):
富士变频器FRN-1.5E1S-4C,如何由上述三菱模块来实现控制,如何接线,变频器参数怎么设定,plc 程序怎么编写,请各位指点啊!

楼主:
按照富士给的接线方法,进行测试时电机不动,求解啊

楼主:
今天测试模拟量输出端子有电压,但为什么电机不动作?
半月谈

网友A:
1 运行命令是否接通。
2 接线是否正确。
3 上限频率是否太小。
4 模拟量输入最高频率。
HAIHUKUOJI

楼主:
变频器里面参数,有哪些需要设定,如何设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里面参数,有哪些需要设定,如何设定?
最起码要设定F01为模拟量输入。
Good Luck~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我最后测试出来了。这个要根据变频器所接的端子来决定,如果是12和11端子,就只需要设定F01=1,F02=1;如果要接C1端子,那么SW7要调到V2测(我那个输出模块是电压信号0~10V),F01=5,F02=1,E59=1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其它人,相互探讨
下载积分:+1(杨双气)

楼主:
看来玩模拟量模块的还是少啊

网友C:
这个可以参照相关说明书

楼主:
按照我上面的去做,肯定没有问题,只有自己动手去做,去测试,才能出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