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下,用台达PLC做个监控系统

楼主(2014-05-08):
以前一直用三菱plc,客户指定要台达plc,对台达PLC系列产品不怎么了解。
项目要求读取仪表测量值,仪表是485-MODBUS-RTU通信,请哪位推荐下台达的PLC型号,485模块的型号(能够进行MODBUS-RTU)
主要是通信,输出5个点,输入3个点。

网友A:
台达plc一般自带 485 没什么要求的用 es2 (ac220) 系列
或 ss2(dc24v 仅烟盒大小很小巧)系列
规格数字输入 8点 输出 6点

楼主:
台达的这些PLC自带的485端口可以进行modbus-RTU通讯不?会不会和三菱一样,需要专用的模块

网友B:
任何的485端口都可以MODBUS通讯,MODBUS是协议,与端口无关,台达PLC有MODBUS指令,用来方便

网友C:
台达的部份型号质量存在问题,因为SA系列质量问检修过6个了,全部是一年到两年使用周期,而且动作20分钟才动作一次,给我感觉极不好,刚进了几十只禾川希望它不会领我再失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