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8):
我也不是很确定  是不是这个原因 所导致的问题  所以想请版主或大神解答!

按照版主的办法 安装过V40 SP7  OK 没问题,

不过在有了V40 SP9后,想装SP9

卸载V40 SP7,后就想安装SP9  但是安装时出错,

老是提示 已安装了之前的版本,(下面有图)

各种办法都试过了  现在就差 重装系统!

我就想问问 是不是由于安装过V40 SP7这个的原因 所导致的?

卸载不掉  安装不上的问题!  那个大神有解决办法?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奇怪的是  我从新安装 V40 SP7  就不会出现像 像上图的错误提示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没有安装西门子其他软件的话,
注册表内删除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iemens内信息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内信息

再安装试试

网友B:
注册表删除SIEMENS项,然后本站直接找 V 4.0 SP9的安装版的。

网友C:
楼主,简单的方法,你用电脑搜索所有关于“siemens”“simatic”“step7”等关键词,删除C盘里面的相关文件就行了,另外提一句上次加了你的QQ想问你一个事情怎么不理我?嫌弃我技术差?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D:
注册表内删除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iemens内信息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内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简单的方法,你用电脑搜索所有关于“siemens”“simatic”“step7”等关键词,删除C盘里面的相关文件就行了,另外提一句上次加了你的QQ想问你一个事情怎么不理我?嫌弃我技术差?

没有哦  只是QQ很少玩。。。你加我备注一下 工控人家园 我就知道了哈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