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编码器与增量式编码器的区别?

楼主(2014-05-08):
串行编码器与增量式编码器的区别?串行编码器除了连接方式不同,分辨率不同,他们的计数方式是一样的吗?

网友A:
串行是采用通信方式输出的编码器吧,而增量式则是脉冲输出的高速脉冲.输出方式不同,计数方式不是一样的, 个人观点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串行是指编码器的输出硬件型式,
增量是指码盘的格式

网友C:
编码器有绝对式和增量式两种。
而穿行指的是编码器的脉冲输出方式是采用穿行方式发送出来的,这种方式发送脉冲速度快,稳定性好。目前大多是的伺服马达的编码器都采用了穿行的方式,接线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