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224xp与电热偶怎么接线

楼主(2014-05-08):
请教各位大侠:224xp的模拟量输入只有电压输入怎么与电热偶怎么接线啊 还有电热偶端要提供个电源吗?

楼主:
怎么都是看看的呢 没有回复的呢

网友A:
看看200的手册你会有收获的

网友B:
温度变送器或温控模块。

网友C:
用EM231模块.

网友D:
那你在选型时就没有注意这点了,这个224xp集成模拟量输入、输出是有规定的。
2路输入只能是电压型(正、负10V);1路输出(可以是电压或电流0-10V或0-20mA)
只能是把热点偶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输入到模拟量输入端子。

楼主:
是啊 型没选好 用EM231 AIW0输入的值除以10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实际温度值了啊

网友E:
接一个温度变送器呗,模拟量输入并不代表可以接受所有连续变量信号,温度 压力 流量 等等。。。。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