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8):
如题,日本的设备,富士CPU模块型号是:NP1PH-16,带内存卡,使用D300WIN,版本V3.5.4.18,上传程序到44%都显示错误,换了几台电脑都是一样,头大。

网友A:
引用楼主liu1980于2014-05-08 12:34发表的 求助:富士PLC,NP1PH-16如何上传程序。 :
如题,日本的设备,富士CPU模块型号是:NP1PH-16,带内存卡,使用D300WIN,版本V3.5.4.18,上传程序到44%都显示错误,换了几台电脑都是一样,头大。

作为富士厂商表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版本~~~~

3.5.3.18----》3.5.4.14--------》3.6.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富士厂商表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版本~~~~

3.5.3.18----》3.5.4.14--------》3.6.x……

是我搞错了,是3.5.4.14,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A:
很难说清你的问题所在,至少我目前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情况,你可以尝试重新安装你的软件,并且不要安装360这类的软件。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