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8):
传输设置这里,点不进去。。。是因为什么  有解决的办法吗 现在设置不了端口通讯不了 程序写不进去PLC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模式问题,应该在读出或写入模式下设置

楼主:
现在就是写入模式的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电脑重启试试看呢

网友B:
兄弟,要先把USB转串口的线连接到电脑USB端口,让电脑检测到有串口才能设置传输路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要先把USB转串口的线连接到电脑USB端口,让电脑检测到有串口才能设置传输路径的!!

试过了 没用怎么办 把程序 全部复制? 重建一个。。。。。。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没用怎么办 把程序 全部复制? 重建一个。。。。。。

你先在设备管理里面,查看一下有没有串口装置,USB驱动装好没有?

楼主:
我重建的程序是可以 设置的 就这个程序 是别人发我的 传输设置不了 这也能加密限制吗?
每天一点点

网友C:
你把程序所有打开的窗口关闭就行了。
  •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程序所有打开的窗口关闭就行了。

    高手  谢谢!解决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D:
    8楼说的对,也可以点击一下仿真,也能解决

网友E(2014-11-05):
    8楼说的对,赞一个!

网友F:
直接点F2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