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L高速计数器求助

楼主(2014-05-08):
编码器A接08,B接09,Z接03。软件设置选择高速计数器0,(相位差输入,软件复位)程序:
长通标志 PRV #0010 #0000 D300 把程序,设置一起下载到plc
,PLC断电10秒上电。旋转编码器输入08,09闪烁,证明接线无误,但D300始终无脉冲当前值。去读A270也无。换高速计数器器1,2
,3都如此此。盼高手解答。谢谢。
下载积分:+1(qingen2001) 设置里未设置高速计数器 ..

网友A:
确认是CP1H还是CP1L两者高速计数器输入点完全不同哦!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提醒,问题解决。欧姆龙我是新手,就下了个CP1H的手册,以为同系列一样。(三菱FX系列都相同)。欧姆龙有意思。

网友B:
A接00,B接01,Z接02

网友C:
C楼住 可以把程序 传上来看看不`1我现在也不会弄高速 计数器~~! PLC也是CP1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