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中文版在使用时能显示英文注解吗

楼主(2014-05-08):
GX developer中文版在使用时能显示英文注解吗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网友B:
没问题,可以的!

楼主:
那为什么我读取的PLC程式中的注解都没有啊!

网友C:
PLC中可能根本就没有写入注解,只写入程序。

楼主:
程序中是有写了!这个可以肯定,还有什么情况不能显示注释了

网友C:
下拉菜单 显示-注释显示 上打勾,无勾就不显示。

楼主:
这个我都有确认了!在软元件注释里面都是空的,我在读取PLC的时候是有下载注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