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8):
您好!版主我刚接触伺服,有一台伺服电机电机每转1圈是10000个脉冲,伺服电机带一个直径是60毫米的滚轮,上下各一个,一个是联接伺服电机的,另外是被动,现在要求在触摸屏上输入长度,怎么把长度转换位脉冲数,怎么计算的,还有电子齿轮怎么算的?谢谢  !邮箱 :530191665@qq.com

网友A:
哇,工控侠客还不会这个??

网友B:
直径60乘以3.141592=188.49552.然后用10000除以188.49552=53.051658(这就是长度以毫米对应脉冲的大略系数,可以根据实际的测量来修正这个系数).。你也可以设定电子齿轮比来把这个系数变成一个整数50来对应一毫米,这样电子齿轮就要设定为53.051658/50=663/625

网友C:
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D:
没有编码器的 分辨率,是怎么算出  电子齿轮比的???
貌似不对吧,
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编码器的 分辨率,是怎么算出  电子齿轮比的???
貌似不对吧,
大家,继续讨论

人家已经说了啊,电机转一圈10000个脉冲,负载轴前进的距离都已经给出了。

网友F:
2楼讲的比较详细,很对。

网友G:
哈哈,让人家笑话了吧

网友H:
lijinni说的对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楼主:
电子齿轮就要设定为53.057282/50=26528641/25000000,这个电子齿轮比设不了,伺服上最大允许分子9999,分母9999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子齿轮就要设定为53.057282/50=26528641/25000000,这个电子齿轮比设不了,伺服上最大允许分子9999,分母9999

找一个比值最近的在范围内的数,比值越接近越好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我把电子齿轮值在程序里换算了,目前设备运行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人家已经说了啊,电机转一圈10000个脉冲,负载轴前进的距离都已经给出了。
我想阐述下我的理解:
1. 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 若设置了这个参数,也就是 10000 个脉冲;那么脉冲当量,当然可以出来,接着什么问题也都解决了;
2.我的疑惑,是,你设了上面的参数,那么电子齿轮比就是无效的;
3.只有在上面参数为0时,电子齿轮比才有效,请问,不知道 编码器分辨率如何设定 电子齿轮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