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8):
普罗菲斯编程电缆和编程软件连接后显示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display unit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引用楼主学习欧姆龙于2014-05-08 18:28发表的 普罗菲斯连接后显示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display unit :
普罗菲斯编程电缆和编程软件连接后显示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display unit  求大神指点迷津

1.什麽系列的人機?
2.數據線的型號是?
3.軟件通訊設定參數?
最好截圖加以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