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变频输出频率70HZ对电机有影响吗?转矩会怎样

楼主(2014-05-08):
如上题所说 求解答

网友A:
如果是变频专用电机就没事,如果是普通电机就会电机绝缘有影响

网友B:
50HZ以下,恒转矩输出,50HZ以上,恒功率输出,这时速度越高,转矩越小。这个针对额定频率是50HZ的电机。

网友C: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设定电机的额定电压,4极以上的普通电机可以,长用的话换成高速轴承,加独立的风冷风机。最好是变频专用电机,

网友D:
除了发热还是发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50HZ以下,恒转矩输出,50HZ以上,恒功率输出,这时速度越高,转矩越小。这个针对额定频率是50HZ的电机。
2樓的我同意!!
可以參考馬達的設性曲線,你就會了解,當頻率越高時他的轉矩的變化!~

网友F:
应该有影响吧

网友G:
70HZ对电机不会有影响的,转矩会降低。
速度加快,转矩就会减小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H:
看電機質量跟特性 如果電機質量不好50HZ往上1HZ都不行 轉距會再電機標準頻率內滿載 頻率越高轉距會越往下掉

网友I:
转矩会降低,要看轴承的标准转速,如超过标准转速,轴承会受不了

网友J:
应该没事,我们最高用到75HZ,

网友K:
见过183HZ运行的电机,美国货

网友L:
普通国产电机,长期用100Hz的路过。

网友M:
主要看轴承与绝缘等级

网友N:
用过75到100的,是用在输送带上,用了8年了,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