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入
蓝冰

楼主(2014-05-08):
如何在三菱plcgx works2编程软件上输入 [ cmp c1 k6 m0]。
蓝冰

网友A:
按F8输入CMP空格C1空格K6空格M0即可,若在比较指令前没有外部执行条件的话就直接按F5输入M8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F8输入CMP空格C1空格K6空格M0即可,若在比较指令前没有外部执行条件的话就直接按F5输入M8000
蓝冰

楼主:
非常谢谢,按f5可以输入了。
蓝冰
三菱plc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