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文本显示器跟与西门子200PLC 通讯问题

楼主(2014-05-09):
制作的通讯线如图所示:每次给文本显示器断一次电之后,文本显示器可以给西门子200 PLC发送一次数据。之后就一直显示通讯连接。。。。
这属于什么情况?

网友A:
PLC内的通信程序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B:
文本显示器画面中的设置有问题,仔细看看MODBUS通讯。

楼主:
按手册上的说明设定的,通讯出现上述问题怎么办?

楼主:
信捷文本显示器OP320-a 是不是不能连接西门子200PLC 啊?信捷文本显示器OP320-a 有485通讯口吗?

楼主:
如图在网上看的,说是PLC里面要设定Modbus通讯格式。我也下载了Modbus通讯库文件,但还是不行,现象和之前的一样。

楼主:
接口 下载口 RS232
通讯口 OP320-A:RS232/RS422;OP320-A-S:RS232/RS485;OP320-A-N:RS232
OP320-A是不是和OP320-A-S外观长的一样?
OP320-A不带RS485通讯,能不能用RS422转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