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CN文件打不开 , 请高手

楼主(2014-05-09):
224CN有三级密码,但是程序打不开,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没能打开

网友B:
这个程序文件不是用西门子S7-200PLC编程软件STEP 7-MicroWIN编写的。他只是一个.bin的文件。这个文件是一个二进制文件,打开它都是用一串1和0数字表示的。我试着用单片机编程软件打开它并以.HEX的文件保存(十六进制文件),你可以用记事本打开它。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的这个文件是用编程器从西门子S7-200 CPU224CN存储器上读取的,虽然我没有解过这样的密码,但是我想只要知道密码写在哪一行的话,离解开密码就不远了。记着我是新疆的工程师啊,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