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400控制2位7段数码管的接线图和原理

楼主(2014-05-09):
求西门子400控制2位7段数码管的接线图和原理,正在做实验箱要用到,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用西门子如此高端的PLC会不知道数码管的接线方法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楼主:
以前用的欧姆龙,西门子第一次搞,而且牵扯到单片机了,我就是菜鸟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