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9):
求助一个等电位接地排的问题,安检的说我们配电房没有等电位接地排,想问问这个要怎么做的?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不是电柜接地体问题,接地网

网友B:
就是说电箱里的地线没有接出来
说白了就是没有接地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不是电柜接地体问题,接地网

配电柜有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电箱里的地线没有接出来
说白了就是没有接地

配电柜有接地的,也有接出来啊,全部地线都有接。

网友C:
建议你去网上搜索一下什么叫等电位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去网上搜索一下什么叫等电位接地!!!

我查过是把所有用电设备外壳全部连接起来接地,现在我配电房就只有一个配电柜,配电柜底下也有一条接地铜排,但是安检的说我们没有等电位接地。

网友D:
6楼的朋友,你完全可以向安检的虚心请教,请他们赐教解决方案(配电柜箱体做接地点了吗)。对于只有快中午来的就是意思点(领导的事)。

网友E:
应该是说在配电室内靠墙水平安装的扁铁与建筑物钢筋 地线等连接构成等电位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楼的朋友,你完全可以向安检的虚心请教,请他们赐教解决方案(配电柜箱体做接地点了吗)。对于只有快中午来的就是意思点(领导的事)。

配电柜是作业安装公司装的,确实是要钱,听说有几个厂给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说在配电室内靠墙水平安装的扁铁与建筑物钢筋 地线等连接构成等电位连接

你是说要另外装一条吗。能不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安装,谢谢了。

网友F:
就是配电房周围距地面200处用40*4的镀锌扁铁 涂上黄 绿相间(100长)的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