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9):
五芯线,原以为是,黄,绿,红,青,黑(黄绿),,,,,,结果是这个样子,,,,,
让我怎么标准的~~~~~~接线~~~

楼主:
棕,蓝,黄,黑,黄绿~~~~~~~~

网友A:
你自己制定一个标准,除了接地线以外,其余的按照你自己的标准接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制定一个标准,除了接地线以外,其余的按照你自己的标准接线就行了。

这让客户怎么想啊~~~~~~
采购能买出这样 的线~~~~~~

网友B:
要么去刁采购,要不自己接吧,总不至于找胶布把线包起来吧。

网友C:
能全部用上去吗?

网友D:
看你是接什么了,如果接三相5线的话就可以按照常规接
棕,蓝,黄接三相线
黑接零线
黄绿接地线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E:
    3相5线,一般接法就 L1棕,L2蓝,L3黄,N黑,PE黄绿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网友F:
    楼上的 说的对,也可用号码标清。

网友G:
    楼上的究竟用的什么标准?
    没发现这种线用起来有什么大问题,如果3相5线统一蓝色接N线就行了

楼主:
    这是哪个标准的电线颜色??
    国外的???
引用 网友D:
    看你是接什么了,如果接三相5线的话就可以按照常规接
    棕,蓝,黄接三相线
    黑接零线
    黄绿接地线

网友H:
    蓝色一直接零线,黄绿接接地。

楼主:
是青色线接N吧
不是蓝的吧~~~~
引用 网友H:
蓝色一直接零线,黄绿接接地。

网友I:
线标 加
首尾指定颜色胶布或套指定颜色热缩管
难道就一根线颜色就不出货了?

网友J:
我这手上就有一份电缆厂提供的国标软电线色谱:——五芯电线:棕、蓝、灰、黑、黄绿;

网友K:
请购单写清楚是买什么型号、规格了吗?如果是买错了可以退货,要是没写清楚也只能………

网友L:
自己定义就可以,客户不会太计较,除分出口欧美产品

网友H:
黑色接零线是老标准,现在是蓝色接零线。你去老工厂,他们那边都是黑色接零线,新造的工厂都是蓝色接零线。

网友M:
好像蓝色、双色不接错就行啦

楼主:
那个应该是青色的好不好~~~!
引用 网友H:
黑色接零线是老标准,现在是蓝色接零线。你去老工厂,他们那边都是黑色接零线,新造的工厂都是蓝色接零线。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个应该是青色的好不好~~~!

你眼神有问题,是蓝色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那个应该是青色的好不好~~~!

青色是台湾、香港一带的说法,国内和国际标准就是蓝色。

网友O:
这是新版的标准五芯线,
蓝色接零线
,双色接地,其余三色接相线。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