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源标注困惑

楼主(2014-05-09):
各位工控大哥,三相五线电源,线标最标准的标注是,R,S,T,N,FG ;还是U,V,W,N,PE;或者是别的????????
求国标???

网友A:
R、S、T、N、PE或L1、L2、L3、N、PE
一般电机侧都是U、V、W、PE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B:
一楼正解

网友C:
也见过有人这样标的:R、S、T、O、FG,

网友D:
同意一楼的

网友E(2014-09-08):
一楼的 正确
永远年轻

网友F:
RST是小日本的标法。

网友G:
L1、 L2 、L3 、N 、PE

网友H(2014-10-28):
A B C N PE

网友I:
我个人认为8楼 为标准接线 大家都知道L为火线 N为0线 E为地

网友J:
也有用A B C N FG的

网友K:
高压A B C N PE
低压L1 L2 L3 N PE

网友L:
顶 1楼 , 在公司里我都这样做

网友M:
引用 网友A:
R、S、T、N、PE或L1、L2、L3、N、PE
一般电机侧都是U、V、W、PE

网友N:
图纸上标了L1 L2 L3 N PE 设备上有标A B C N PE或R S T N PE

网友O:
电机一般都是UVW标示的,主电源是用R、S、T

网友P:
同意9楼

网友Q:
一楼正解!

网友R:
R、S、T、N、PE一般多表示电机
L1、L2、L3、N、PE
表示三相电源。

网友S:
同意一楼

网友T:
U V W 是输入 R S T是输出

网友U:
电源:X,Y,Z.NG
负荷:U,v,w,

网友V:
R、S、T、N、PE或L1、L2、L3、N、PE
一般电机侧都是U、V、W、PE

网友W:
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