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缆选型,大家都有什么经验?

楼主(2014-05-09):
如上图所示,三相异步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电路中,1 主进线电缆多粗,2 主接触器后电缆多粗 , 3 角接触器后多粗。比如45KW的 75KW的 110KW的,我们有什么经验吗?1 2 3 处的电缆应该多粗的好。谢谢师傅们。

网友A:
个人的做法是按每平方毫米不超过3安(铜线),靠近线方取大的还要考虑电缆长短。如45KW的电机1主进线电缆选35的,2主接触器后电缆选16的,3角接触器电缆选16的,2.3距离电机稍远的话会选25的。星角启动适用于轻载或空载启动,个人感觉主接触器后电缆选16的有点偏小启动时间短还能说过去。

楼主:
一般的风机和水泵类的,按照你的方法就没问题是吧。

网友A:
没事的,启动柜与电机的距离不超过30米,启动时电压降不会太大。注意电缆不要太亏方的,有的软电缆里有部分是铝丝染成铜色的不用这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