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3UDECPU

楼主(2014-05-09):
想问一下各位大神,Q03UDECPU怎么和电脑通信的??怎么用以太网和电脑通信的,求教程,还有这个CPU是用哪个型号的USB线的

网友A:
电脑的网卡和PLC的网络地址在同一网段,IP地址不同,编程软件里面设置对应通讯参数就行了。
USB线,用普通的T口的手机线或者MP3线就行了。

楼主:
有具体点的教程吗???USB不是专用的吗??

网友B:
不是专用 只要是T口的数据线都可以的 装一下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