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加热变压器

楼主(2014-05-09):
有谁用过加热变压器的啊
我现在有一个金属块,想通过加热变压器输出线短接后加热到300度左右.
就是说这个变压器要输出低压(12V)大电流、输出的低压我会通过整流桥转换成相应直流的。
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选定这个变压器的容量,以及输出来到电流能够达到300度,请各位高手指教、感激不尽!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A:
为什么输出的低压要通过整流桥转换成相应直流的,直接用交流不好吗?就像以前快速电烙铁,用以个铜丝直接短路变压器的输出一样,通过大电流来加热铜丝融化焊锡。如果可以,建议用电磁炉加热你的铁板,不是更加好?
QQ106748835

楼主:
其他都可以先不管,我要的是多大变压器容量才可以将温度升到300度,客户的要求啊,就不知道怎么选型!有用过的请知个招,谢谢!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B:
手头有个差不多的项目,发热块是钛板线割成V字型,长度150MM,变压器输出几档1.6v,1.8V, 2.2V,2.5V,容量是3KVA。SSR通断控制,不需要整流。加温也是300~400的样子,加温非常快2~3秒。你参考下。
下载积分:+1(wdh_1688) 真诚感谢!

网友C:
用一小型电焊机和固态调压器组合,电焊机次级匝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一下OK
加热变压器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