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关于三菱伺服问题

楼主(2014-05-10):
三菱伺服MR-3j系列,小功率500w以下的伺服,输入电压可以用单相220v不,电机没什么负载的。那位大仙知道的告诉下啊,谢谢了

楼主:
是mr-j3系列,字打反了

网友A:
可以啊,报输入缺相的话,把其中一个线接输入的两点,我都是这么做的。
QQ106748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