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GX DEVELOPER的问题

楼主(2014-05-10):
win7的系统,装了GX DEVELOPER8.86,打开工程的时候提示 工程文件读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请考虑以下原因:工程文件内的数据完全损坏。此数据在更高版本里作成。求各位大侠指点,工程文件从厂里的设备拷出来的。

网友A:
你的软件版本太低了

网友B:
本人认为,工作的软件版本不需要更新得太快,因为操作软件是为了工作,不同于上网玩游戏。如果是必要更新的,应考虑兼容性。

网友C:
GX DEVELOPER是在XP系统下开发的软件,最后不要在win7系统运行,用新软件GX Works2 1.77或1.43

网友D:
是的,GX DEVELOPER 8.86 SP6版不能在win7下安装,我装了二次,提示少文件,跳过后安装就会打不开工程。我是又回到了XP,立马就OK。

网友E:
我的笔记本式XP系统,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建议更换XP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