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斑马打印机

楼主(2014-05-10):
请问,有谁做斑马105SL打印机由PLC控制打印

网友A:
我做过用的是PC打印斑马打印机,PLC也可以,有相关的协议的

楼主:
你好!我这边客户需要做很多种产品,所以模板挺多,不知道怎么控制,请指教

网友A:
PLC没有模板,打的很单一,只能打255个字符。用PC打,就是有模板的那种,PC打印原理就是:事先建好模板,打开模板程序,打印。

楼主:
谢谢!看来需要开发上位机软件进行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