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三菱Q系列定位模块

楼主(2014-05-10):
各位大哥,小弟第一次用三菱Q系列定位模块,有几个小问题请教下,我看了下定位模块说明书,想请教下定位模块上说的I/O点是外面接的还是本身默认的,还有就是I/O点是按照说明书说的哪些接还是可以随便接?如果按照说明书上的接,那我有三个定位模块,那第二个和第三个定位模块我该怎么接,请各位大哥指教下,谢谢!

网友A:
I/O点本身自带了,根据模块号定义好的
在路上。。。QQ:1186037532

网友B:
Q系列定位模块有规定的点数的,比如QD75MH4是32点,模块的I/O点的定义是定的,但起始点是根据模块的插槽位置来定的,
比如你有三个模块分别安装在第一,第二,第三个槽那么你模块的起始点分别为00-1F,20-3F,40-5F,以此来推
QQ130029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