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0):
我亲戚的厂子买了一套S7-300,担心出问题导致停产,所以想买个MMC卡制作一套备份,但是没有懂这方面的人才,特前来请教各位大神,如何才能安全从S7-300上把MMC卡拔掉,需要保证程序和数据完整哦。另外用什么软件能把此MMC卡上的全部内容再复制到一个新卡上,谢谢。

网友A:
拔卡需要断电停机,具体到你的问题,也是需要会操作的。
你还不如直接在线读取程序后保存。不会有任何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卡需要断电停机,具体到你的问题,也是需要会操作的。
你还不如直接在线读取程序后保存。不会有任何的风险。

木有密码啊。现在厂家不给保修了,担心将来出问题,所以想镜像一个MMC卡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卡需要断电停机,具体到你的问题,也是需要会操作的。
你还不如直接在线读取程序后保存。不会有任何的风险。

原来是版主大驾光临,求指导。

楼主:
我在另一个论坛里看到版主08年发的一个回复,用S7imgRD.exe软件进行镜像备份,现在就是如何拔卡的问题了,看看我的操作方法有木有问题:
1、S7-300拨到STOP位置
2、断电
3、拔卡
4、制作镜像
5、插卡
6、上电
7、S7-300拨到RUN位置
8、用S7imgWR.exe软件将刚才备份的img写入新卡
以上操作是否正确,请指教。

网友A:
理论上步骤正确,但MMC卡的新旧版版本也有差异的。有些情况下需要搏RP。

做限制;厂家倒闭或者联系不到是国内的特色。

网友B:
S7-300密码不难解决。找个行内人士,直接解密,在线读取程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S7-300密码不难解决。找个行内人士,直接解密,在线读取程序即可,

能在线解密?我联系了几个,说是无法在线解密,只能拔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步骤正确,但MMC卡的新旧版版本也有差异的。有些情况下需要搏RP。

做限制;厂家倒闭或者联系不到是国内的特色。

版主对这个行业太了解了,就这么个情况,要崩溃了,东西卖完就没人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步骤正确,但MMC卡的新旧版版本也有差异的。有些情况下需要搏RP。

做限制;厂家倒闭或者联系不到是国内的特色。

再请教一个问题,stop后断电,s7-300上的数据是否能够保存在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