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0):
三菱变频器四段调速
设置加减速时间
一般多少秒
大神们 给个参考啊

我是这样想的   采用定时方法如图

熔断器 和 热继电器   FU  FR 怎么选 ?
电机我选的是3极  106A额定电流
大家给点建议或者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一般0.5---5秒

网友B:
视情况而定,在说明书里有设定说明

网友C:
怎知道楼主的调速用于何种场合,功率的匹配如何?例如汽车的加速、换挡一样,1.5排量以下的,无论是手波或自动波,想有推背感,几乎是不可能的。赛车加速要快,公交车加速要缓。
真诚感谢!
矿井提升机  电机55KW
一般设置多少啊

楼主:
矿井提升机  电机55KW

网友D:
根据负载状况而定!

网友E:
这个你测试的时候看负载多大?变频器是否会有过载之类的报警闪动再来调整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C:
楼主没有提供全部参数,例如负载、平衡系数、速度等,很难有准确数据。根据电梯的使用参数,提供参考:速度1M/S的,加速不小于时间1秒;减速不小于时间1.2秒,如果负载较大,减速时间需加长,防止变频器制动时母线电压过高的故障。友情提示:1、由于垂直提升设备的工况处于1-4象限,变频器必须配置功率足够大的制动电阻。
    2、设备如果是载人或者设备井道下方有人可进入的空间存在,千万、千万小心啊!
  • 下载积分:+1(申敏199192) 真诚感谢!

楼主:
    这样的  我做的是矿井提升机毕业设计

    设计(论文)应完成的主要内容:
      (1)控制要求:①提升机基本参数:电机功率55KW,卷筒直径1200mm,减速器减速比24:1,最高运行速度2.5m/s,钢丝绳长度为120m;
    ②采用变频调速技术实现全频率(0~50Hz)范围内的恒转矩控制;
    ③提升过程:开机运行加速到某一中等速度,若设备没有问题,立即加速到正常运行速度,快到井口时立即减速到某一低速爬行,快到停车位置时,变频器立即停车;④紧急情况下,提升机能够快速停车,保证安全;⑤触摸屏监控。

    我想用变频器四段速  不知道加速时间

    可以给个程序不
    谢谢  求助

网友F:
    楼主怎么设置四段速,求参数设置

网友C:
    变频器设置为多段速控制,速度输入前0.5秒,先输入方向,速度1、1.0m/s,加速时间1.2-1.5秒。速度2、2.5m/s,加速时间2.5-3.0秒。速度3、0.5m/s,减速时间3.5-4.2秒,速度4、0.1m/s,减速时间0.5秒,停车时先断开速度,0.5秒后断开方向。一般的变频器,使用矢量闭环控制,当有方向输入后,即使抱闸(机械制动)打开,没有速度输入,其力矩(转矩)是可以使电机带负载停止。
  • 下载积分:+1(申敏199192) 热心助人!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   采用定时方法如图

    熔断器 和 热继电器   FU  FR 怎么选 ?
    电机我选的是3极  106A额定电流
    大家给点建议或者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G(2014-06-27):
我做了大半世的电工没听说过3极的电动机:请听说过的高手指教一下。3对磁极听说过。
三菱变频器四段调速 设置加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