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烧坏了但是电阻变大了为什么还会短路

楼主(2014-05-10):
接触器线圈烧坏了电阻变大了,现在的阻值是4千欧正常应该为几百欧,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给它通电就会烧控制回路保险,接触器是正泰380V40A的,小弟想请教下,谢谢了

网友A:
你用摇表测一下,还会有4千欧吗? 绝缘不行了,换一个吧

网友B:
阻值4千欧是虚的,电压加上去就击穿了。

楼主:
哦,这样说来,烧保险是线圈对地短路了,我当时用万用表测量线圈2个端子对地是绝缘的,如果用摇表可能就测出来了

网友C:
接触器线圈烧坏了,线圈不会对地击穿的因为线圈骨架是胶木制的很少会有尼龙骨架的(只有微型的继电器线圈骨架是尼龙的或塑料的),除非是胶木骨架完全碳化线圈对地阻值还是有的,假如这样了你的二次线要全部换了。你说的烧保险那是线圈烧坏了形成匝间短路造成的过电流,电磁铁闭合瞬间电流是很大的再加上匝间短路造成的过电流保险很快烧毁的(线圈烧坏了过电流不会小的,很快恶化的)。阻值变大在测试点将表面的氧化层划开再测,检查其它的会有帮助的,除了新件影响不大,用了很长时间的器件不划还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