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FX-PLC接线问题?

楼主(2014-05-10):
三菱pl c本身已提供24伏电源,传感器少,控制设备距离近可利用自带电源。问题是传感器多,控制设备距离远(如电镀生产线近100米),利用自带电源明显容量不足,这时就要外加电力供应器,求电力供应器电源怎样与PLC(X输入端)并行工作,恳请大师们指教,能给接线图更好,谢谢大家。
tyjksd3535

网友A:
在PLC的FX手册上,就直接有这个接线图的。

网友B:
共阴极就行啦。

楼主:
谢谢你们辛苦了
tyjksd3535

网友C:
有两种办法:1、传感器接外加电源,再用24V中间继电器的通断点转给PLC输入点。
2、就是共负极,切记正极不能共用。

网友D:
首先你确定你的传感器是NPN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或者是继电器触点的。否则只能用中继转了

楼主:
谢谢大家,好样的
tyjksd3535

网友E:
相对于FX3U来讲,S/S接的正负自己定,不要接PLC本身的电源。外接电源很容易的,传感器多,离的远,用外接电源都是正规做法。

网友F:
传感器多最好外接24V电源,不要使用PLC内部电源,5楼基本上说清楚了。
QQ76214024

楼主:
我有收获了,谢谢大家。
tyjksd3535

网友G:
不懂,来学习一下!
三菱FX-PLC接线问题?
http://ymmfa.com

网友G:
不懂,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