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16CCLIN能带7个FX2N-32CCLIN不

楼主(2014-05-10):
各位大哥,如题,有知道告诉小弟下,谢谢

网友A(2014-09-12):
当然可以啦``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

网友B:
可以啦,没有问题

网友C:
顺便问个问题,是不是FX2N-32CCL带的远程设备站的点数不计入到3U的那最大384点范围内啊,就是说如果我FX3U+远程I/O站已经占用了376点,我再用32CCL加8个以内64点的FX PLC也是可以的啊,是这样吗

网友D:
系统那么大,直接上q系列

网友E:
不能超过点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