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零交流

楼主(2014-05-10):
我没用过cad制图不会请问各位,有什么方法用plc与CAD制图连接控制呢?网上有教学的吗?求免费教

网友A:
目前我也沒看阿!!
CAD是繪圖軟件你要語PLC連結?
是CNC的加工機具吧,是CAM吧!!

网友B:
刚好这两个项我都会,PLC是一个顺序控制软件,CAD是个机械制图软件,两个软件不搭界,很难产生关联的,除非你搞二次开发~

网友C:
不可以,要换成CNC控制系统软件。要需要的可以就要给我,我会发给你的。记得留下邮箱。
  • 下载积分:+2(598945057) 真诚感谢!
  • 现承接各类电气自动化设备的设计,改造及维修。

网友D:
    不懂,这两者有关系吗?一个为机械制图,一个为自动控制

网友E:
    建议你多从PLC梯形图编程上下功夫,尽量不考虑用CAD画梯形图再转化为PLC程序,而且CAD图能否转化为梯形图PLC程序还很难说,或者说不容易。
  • 下载积分:+1(598945057)

网友F:
    你下个电气版的cad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多从PLC梯形图编程上下功夫,尽量不考虑用CAD画梯形图再转化为PLC程序,而且CAD图能否转化为梯形图PLC程序还很难说,或者说不容易。

    你可以先转成SFC,一定不要画错哦,否则转不了
  • 下载积分:+2(598945057) 真诚感谢!

网友H:
    首先你要打开CAD与GX Developer这两个软件。然后在CAD上画出自己想要的图形。然后把图全部框起来后按Ctrl+C,好,切换到GX Developer画面上确认好PLC型号进入创建画面后再按Ctrl+V,按F4编译,OK~传到PLC里让我一起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吧
  • 下载积分:+1(598945057) 非常感谢

网友I:
    有PLC 编程软件还用CAD来弄吗?不懂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首先你要打开CAD与GX Developer这两个软件。然后在CAD上画出自己想要的图形。然后把图全部框起来后按Ctrl+C,好,切换到GX Developer画面上确认好PLC型号进入创建画面后再按Ctrl+V,按F4编译,OK~传到PLC里让我一起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吧

你是在讲故事吗?
有事零交流

楼主(2015-01-12):
因为要观察六个面的动态说以很麻烦,现在已经搞定了CAD与plc基本的处理方法对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