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4-05-10):
有一台四个工站的有转盘的设备。要求有手动模式【能对每个工站中的任一气缸进行控制】,单工站单循环模式【按一下,此工站能按次序走一个循环】,自动模式。这3种模式如何切换好?切换时要不要对切换前的模式进行复位?如自动模式进行中途可否切换成手动模式?如果可以,要不要对自动模式程序中的所有步进状态,位元件进行复位?谢谢!

网友A:
用一个相序开关(大电柜上查看电压或功率因数那种开关)转换来完成,需要那种模式切到那一路控制线其他控制线路断电

楼主:
谢谢!我指的是PLC程序

网友B:
个人看法是:自动模式卡,可进入手动单气缸操作模式,但在退出时,一定要保恢复到进入时的
状 态,但进不了动作一周期模式
当所有的气缸都处于原点时才可以执行动作一周期
如果在手动状态下又想能进入动作一周期,还要增加一全本工位复位功能,但这样给
用 户操作及缟程带来很大的不利,个人觉得难度及工程量会成倍增加,软年调试周期
会增加50%或更高,也许你整个自动系统有可能全改,这样是难做非常难的

楼主:
谢谢!您的意思是如果在自动模式运行中途卡住了,可利用手动模式对单气缸控制【排卡】,但不要对自动模式进行复位。当退出手动模式再选择自动模式时,还可在原来的地方继续执行下去。是吗?

网友C:
首先,要简单说一下机器工作原理
是简单还是复杂?
四个工站可以单独操作?
调试基中一个工站,其它工站是否还能自动运行?或者也要暂停?
如果复杂,我认为直接用PLC控制,有点吃力,后期维修么,你懂的。。。

楼主:
谢谢!手动模式,对整台设备上的每一个气缸都可单独控制。单工站调试模式,对四个工站中的每个工站都可单独控制,按一下按钮,此工站走一个循环后停止。选择一个工站或多个工站同时调试不作要求,一个工站调试也行。自动模式,这个就不说了。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对于这样有三种控制模式的,大家一般怎么切换?

网友D:
我一般用步分支进入不同的步来实现

楼主:
有些头痛!模式之间切换不知该怎么切换好?切换时要不要复位原来模式?或者说切换时要不要执行完当前模式才允许切换别的模式?
我住隔壁我姓王

网友E:
个人认为手动调试后,要回到原点后在进行循环和单周期。
在循环和单周模式时出现急停或暂停时,再启动时可选择接前面的步走或手动!
我住隔壁我姓王

网友E:
自动模式运行途中转到时手动模式,程序不马上停止而是完成本次循环再停,

楼主:
谢谢!那要是自动模式运行途中卡了,岂不是转不到手动模式了吗?

网友F:
用一个子程序里包含多个同等级的子程序(多少个工位就多少个子程序),全自动时就调用全部的子程序 ,哪个工位要单独自动时就调用哪个工位的子程序,如果输出都用置位和复位的写法的话,那手动就很好办了,直接在触摸屏按钮地址栏选择输出地址就可以。 我用这种方式做过七八十台转盘设备了 ,不管转盘多少个工位运转可位置互相调换 可选择工位关和开。小小建议希望有帮助 叙述不好请谅解
一直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