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1):
plc是三菱的fx1n,触摸屏是威伦的tk6070ik,一个422,一个485,通讯那种头我有,但是怎么连,两个头之间怎么连线?谁懂?帮忙解答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网上可以买到哦的,淘宝、京东
自己做太麻烦了,不划算
机械臂

网友B:
引用楼主346992110于2014-05-11 00:09发表的 威伦的TK6070ik怎么和三菱fx1n通讯??坐等高手解答 :
plc是三菱的fx1n,触摸屏是威伦的tk6070ik,一个422,一个485,通讯那种头我有,但是怎么连,两个头之间怎么连线?谁懂?帮忙解答下,感激不尽

别图小便宜,烧坏串口不划算呀。

网友C:
一般来说,买屏时供应商都会配线的,如果要做的话如图所示:

自我解救

网友D:
请问威伦的TK6070ik  是用那个软件写的1`  我用EB8000 的  好象 里面没有这个 信号~1   可以把软件发份给我不~QQ邮箱  271156864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威伦的TK6070ik  是用那个软件写的1`  我用EB8000 的  好象 里面没有这个 信号~1   可以把软件发份给我不~QQ邮箱  271156864

软件到威纶官网上下,这个型号就选IH型的就行,跟IH型是兼容的。
自我解救

网友E:
COM2 RS485 4W   屏12345对应PLC47123

网友F:
买屏的时候就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