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怎样在电脑上运行winccflexible2008软件直接与实物 200PLC通讯?

楼主(2014-05-11):
在没有HMI设备只有PLC的情况下怎样在电脑上运行winccflexible2008直接与200PLC通讯?
具体步骤?

网友A:
可以再电脑上模拟运行连接真实的PLC的,正确设置通讯参数就可以了。但山寨的通讯线是不可以的。

楼主:
具体通讯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B:
你按照实际的设置,电脑也要实际连上,当然最方便的是以太网。直接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C:
winccflexible2008中设置连接方式就行了,你就将电脑当成HMI设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