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1):
欧姆龙cpm2a cp1l  cp1h定位模块是那些啊!谢谢!

网友A:
        CPM没有用过,貌似是比较古老的PLC,CP1本身自带2~4轴定位功能,定位只能实现简单的PTP功能(点到点功能),脉冲输出频率最大100K,无法实现直线和圆弧插补功能,但可以扩展CJ系列高功能定位模块*(CP1最多带2块CJ系列高功能模块,不管是定位模块还是模拟量模块亦或者总线模块),根据CJ高功能模块选择的不同,能够实现的功能也不同,如CJ1W-NC口口3只能做到直线插补,脉冲频率最大500K,而CJ1W-NC口口4除了直线插补功能外还能做到圆弧插补(两轴的圆弧插补,两轴以上无法实现),脉冲频率最大4M(差分输出);
        CJ系列的PLC就是使用上面提到的高功能定位模块进行定位,如果为了节约成本,可以使用脉冲IO单元:CJ2M-MD211,可以将这个MD211脉冲IO单元看成是CP1小型PLC的集合体,自带2轴脉冲输出,还有高速计数功能及中断功能,应用在CJ系列PLC的CPU和电源模块之间,而通常的高功能定位模块都是在CUP模块的右侧安装的,这点需要注意!(每个CJ系列PLC也最多只能带两块MD211)
       NJ系列的PLC是目前欧姆龙主推的PLC,但效果一般,主要是太贵,一个CPU就上万,根据选择的CPU型号不同,控制的轴数也不同,如NJ301-1100控制4轴,而NJ501-1500可以控制64轴。跟上面提到的CP1和CJ系列的PLC不同,从硬件上来说,NJ不需要定位模块,软件上跟三菱的GX Works2一样,伺服参数的修改及梯形图逻辑控制编程均在PLC中完成,不需要额外的伺服参数修改软件,软件编程不再使用CX-ONE,而使用另一种风格的Sysmac studio,IO定义以变量形式出现,运动控制均通过调用功能块实现。该PLC的强大之处在于除了一般的PTP定位、直线插补、圆弧插补之外,还能实现电子凸轮、同步追踪、抑振减震、数据与服务器之间的快速上传、3D仿真等等,而且对伺服的控制不再是传统的脉冲IO输出了,通过以太网的形式进行伺服控制,速度可以达到100M。某种程度上,NJ系列的PLC可以说是目前PLC里的极致了,通过以太网实现所有控制,一网到底!!!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让我对这些了解这么多。

网友B:
定位模块,NCF71 ,可控16轴。运动控制,MCH71, MCH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