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4-05-11):
高手给看下为什么不执行任务5的中断

网友A:
比较表登陆CTBL指令使用有问题!!!
当你使用CTBL指令时,1)不需要使用PRV来读取高速计数器当前值
2)高速计数功能硬件线路接线没有问题
3)好好理解CTBL指令中对第三个控制字的使用!再看看你的程序是怎么用的!!!